ug建模问题,在圆弧上面怎么创建平面?

楼主(2012-10-28):
在圆弧上面怎么创建平面?请高手帮忙

网友:
从基准面偏离一个平面。经过曲面就好。

网友A:
每次看到冰冷的三维图,心情总是跌落谷底,

网友:
先在园弧上建基准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看到冰冷的三维图,心情总是跌落谷底,

我感性了,看到这些没有感情的数据,总提不起学习的兴趣

网友:
用基准面选择曲面就有了

网友:
基准面,与圆弧面线切,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