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空心钻头的设计中,设计的关键部位在哪里,是前角、后角吗?

楼主(2012-10-28):
请教大家空心钻头的设计中,设计的关键部位在哪里,是前角、后角吗?螺旋角如何来计算?

网友:
期待高手解决

网友:
不是高手,不好意思说啊。

楼主:
大家看看,怎么来设计才好,有高手吗

网友:
首先在空心钻上了解不是很多,不是高手,但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望高手斧正
无论什么刀具,最主要的角度不外乎前角后角主偏角,空心钻也不例外,具体角度的度数
我想应该还是同其他刀具设计一样,应根据加工的材料的切削特点来选择,这个就不必多说了,
至于螺旋角,也应根据加工的材料来决定,大的螺旋角对于排屑更有利,小的则对钻头的刚性更有利,
由于空心钻都是经过钻头的外表面上的容屑槽来排屑的,所有排屑槽的大小应该很有讲究,一般常见
的都是高速钢和焊接的,都是没有内冷孔的,所以排屑应该是靠螺旋角和抬刀来实现,由于刀具设计不
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它需要全面的考虑和经验的积累,所以楼主还是多加强了解其他常用刀具的
设计要点,其他的掌握了,相信这个空心钻也能迎刃而解了,多说了几句。。。。。。
上几张照片楼主看一下,

网友:
什么概念,你说的是喷吸钻吗,又有什么螺旋角?是螺旋内冷钻吗?有图纸吗?如果是麻花钻的话,钻头的各个部分都是很重要的,这个主要是由你要加工的材质来决定刀具各部分的参数

网友:
铁路上用的空心钻吧

楼主:
就是这样的空心钻头,已经在设计中了,遇到麻烦的技术问题了,不知道什么设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