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方形的内孔怎么加工价格才便宜?

楼主(2012-10-28):
客户有给我一种产品,目标价很低,我的价格很高,主要的费用的加工长方形内孔上,用的是线切割。请教各位有什么加工方法可以把价格降下来。整个产品厚度是50,长方形内孔尺寸是215X115,四个角分别是R3圆弧。

网友(点评):
跟客户沟通一下,这个r3是否重要,不重要的话,钻孔,铣长孔,上插床吧,位置度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多个一起加工。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这个孔用线割做会比其它加工方法便宜
还可以一次加工多个

网友(点评):
但是,基本上,我报价比客户的目标价多出来的地方,就在线切割上。

网友(点评):
线切割工时成本高,铣、插最好。

网友(点评):
在加工中心上铣啊,什么材料,用16的刀挖估计半小时 就ok了吧,只留四个圆角最后在用5个或6个的刀子清角就是了,刀子小就是清角的时候比较慢,或者最后在线切割上割四个角

网友(点评):
线切割不是得穿透吗,好像得从原料的外侧切入至内方孔。我没有这方面的加工经验,从理论上说1、从中间分开加工一般后焊接(批量小的话),然后打磨焊缝。2、用拉刀。3、以前看到的资料有直接加工方孔的钻头、机床

网友(点评):
有高速电火花穿孔机,做穿线孔速度很快的

网友(点评):
线切割和一次加工几个没有关系,只和加工面积有关系吧?

网友(点评):
你错了,楼上的意思是说叠起来,变成长圆柱就OK,一次加工几个

网友(点评):
兄弟,叠起来,切割面积难道会不变,还是会变小?插或者气割会便宜很多

网友(点评):
能省点装夹时间

网友:
什么材质的呢 精度呢   线割太慢了  气割割方孔 留余量  上插床 比线割快  量大 你定型材再精加工

网友(点评):
就这样,未注公差,45钢的锻件。

网友(点评):
材料都是客户提供

网友(点评):
两位朋友说用插床,那一般加工价格有数吗。给我参考下。

网友(点评):
支持气割再走铣刀,线切割加工费太高,而且效率还很慢,215*115的方料气割下来的料也能有用,其它方法不考虑。

网友:
形位公差和表面粗糙度要求高么?四个角用6个的钻头钻了,剩下的中间钻大孔,用指状铣刀铣呢

网友(点评):
那个铣刀不就是φ6的铣刀么。

网友:
没有公差,内孔不可以锻打么出来么?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直接锻打成这样长方形的吗。材料是客户提供的。

网友(点评):
问客户看锻打时候就把孔打出来,这样还少材料钱。就是不知道合不合客户要求,不行就再加工。

网友:
精度不高的话可以选择模锻。

网友(点评):
坯料是客户直接锻打好了给我们的

网友(点评):
坯料是客户提供的,那你加工的时候可以用水刀加工,又快又好,工件还不会变形

网友A:
气割方孔再用铣刀光一下呢

网友(点评):
就是R3的问题,6mm的铣刀,50mm的厚度。。。?

网友:
刚接触机加工,关注中。。。。

网友:
给楼主一个比较疯狂的建议,如果量非常大的话可以采取拉刀,刀具定做,分几次加工,具体可以咨询做拉刀的厂家!

网友(点评):
朋友够狠的,谢谢

网友(点评):
拉刀可是相当贵的啊!

网友(点评):
哈哈,拉刀有多贵啊,以前听说拉刀贵,具体不知道,我还在上面第二个方法给楼主建议用拉刀,拉刀贵是不是因为它是成套的,拉床什么价格啊不知道。呵呵,从理论上可行,实际中确实不知道那种方法经济。

网友(点评):
用线切割应该不是很贵吧,厚50mm,用线切割可以一下加工6块的(300mm左右),然后在分段切开,还能赚余料215×115×300的材料呢。缺少经验,胡乱一说。希望大家指正,谢谢

网友:
我看还是线切割要好点,支持

网友:
感觉还是线切割靠谱点。

网友:
没公差要求的话可先划好线,然后四只角钻孔,再用火焰自动切割机(如有数控的最好)沿线割去,最后用磨光机磨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气割方孔再用铣刀光一下呢

45锻钢气割后很费铣刀的。

网友:
锻打毛坯带方孔,公差带可控制在0.3以内,然后以孔定位车外圆就可以了,有成熟工艺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在量大的情况下用线切割,量小用6mm的小铣刀

网友:
具体怎么加工还要比较才行。

加工思路定死了。方形打孔先去掉,要求留下合适的余量,然后精加工。

(如果是锻打或者浇筑的不知道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
来学习,楼下继续

网友:
量如果较大,应该考虑精密铸造或精密锻造,毛坯方孔基本到位。然后采用拉床是效率最高的,不过这把拉刀不便宜,拉床也必须有才行。

网友:
光洁度公差都没得  给的价又底  直接激光割成形

网友(点评):
激光切割的,有点难找,而且我只看到附近有割薄的。

网友(点评):
激光切50mm太厚了,成本可能更高

网友:
插床加工最好,我这价格可以给你很低的。光洁度可能会差点,但是公差没问题的。

网友(点评):
兄弟那边是哪里,我这江苏常州。

网友:
插床,价格基本跟普车差不多,比线切割要快的多,而且也可以多件同时做

网友:
线切割加工的话费用较高一点,加工没问题 这个可以上插床加工 圆弧的地方可以先钻出来 个人观点

网友:
有一种设备可以钻方形孔

网友:
可以先加工外面的型面,然后再精确加工角上的4个6毫米孔,再用气割去除中间的材料,最后外面定位上刨床,可以几个一起刨吧。

网友:
我觉得还是在锻打时直接将方孔模锻出来,再加工外圆比较合理。或者上插床加工

网友B:
这个不要安常规的思路,记得社区有一个动画的图片,就是加工方孔的。

网友(点评):
那个看过,是一种三角形运动轨迹的加工方法,那是加工正多边形的吧。长方形可以么?

网友(点评):
那个方法好像也不快吧,感觉费刀

网友:
可不可以考虑用水刀切割呢

网友(点评):
好像有点贵的,板厚50m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要安常规的思路,记得社区有一个动画的图片,就是加工方孔的。

你想一想。

网友:
数控火焰切割

网友:
如果,我是说量大,可以进拉管子,然后切断即可;这样快又准;

我们专业非标零件定制,www.si-san.com

网友C:
如果量大可以直接拉管子,把方形拉出来,之后切断即可哦 ;
又快有准;

我们专业非标定制零件供应商,经常有这样的零件;稀奇古怪。

网友(点评):
谢谢,客户提供的坯料的。

网友:
咋没人推荐水切割的?

网友(点评):
水切割,50mm的厚度,可以么,价格也不便宜吧。

网友:
不知你的外形是什么样子,也不知这个方孔有什么要求,如果要求不高而外形还要加工的话,我建议你最好用精密铸造比较好,精密铸造出来的方孔能保证你在正负0.1mm左右,或许还要低,铸造出来基本上就不用加工。外形要加工的话,可以放单边2mm就够了

网友(点评):
谢谢,客户提供坯料的。

网友:
什么材料,什么精度?批量大不大?精铸、冷拉这些能不能考虑?

网友:
画线钻孔再铣还不如去线切割,一把铣刀大几十块

网友:
几个用线切割,几十个的到几千个的上插床,再多的用拉床,都能保证不错的精度。

网友:
气割方孔再用刨床加工

网友(点评):
内方孔插床加工吧。。。。

网友:
激光切割可能会更快点

网友:
如果方孔精度不高的话 建议采用精铸的方法

网友(点评):
谢谢楼上各位,我主要想要的是机加工后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量大可以直接拉管子,把方形拉出来,之后切断即可哦 ;
又快有准;

那就只能做好治具了,精雕机一次性加工2件,这样速度可以快,造价也低。

网友:
只有材料、精度、批量确定了才能确定加工方式

网友(点评):
1.坯料全部是有客户提供的。2.尺寸精度就图纸是未注公差。3.数量据说是近万把只。

网友:
量大就铸出方孔,不就完了吗!
最多留点加工余量,铣床搞定!

网友:
火焰切割,再上铣刀

网友:
放在以前肯定是铣了
不过现在好像流行线割
我们做的很多零件上,即使是圆孔,加工方也用线割

网友:
铸钢留余量后加工。

网友D:
用水切割行吗

网友(点评):
谢谢,可以,兄弟知道价格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水切割行吗

我们刚割的铝板25MM厚好像是80元一米含税

网友:
如果材材不是什么高硬度钢个人建议先钻孔然后冲后,生产效率决对快,如果量很大,直接上一台全自动设备完成这两道工序

网友:
线切割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点评):
就是贵了

网友(点评):
好像不是很贵!我帮着算了一下,线切割的费用在50元/件。

网友:
批量如果够大的话,还是采用拉刀会好一点,尺寸保障的也一致

网友:
  要看你的R3重要不重要, 可以用冷锻的方式加工,先钻孔再锻.

网友:
看到这个,我想起了我刚到广东进的第一个公司,当时公司用的电机量比较大,老板怕被电机厂卡脖子,就收回自己做,结果很多的问题,其中一个和楼主的类似,就是内孔精度需要再加工。是转子片,当时是单冲,然后再叠片,再铸铝,然后内孔精度不行,无法装轴。对 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采用的是类似插床加工,但是实际使用液压机推插加工,一把专用的长推刀,分多级多齿加工刃,一次推加工完成,精度效率都不错。
楼主这玩意是否可以采用同样方式加工?

网友:
量大不大,大的话可以用粉末冶金工艺做,那孔就直接出来的

网友:
仔细看了看图纸,方孔的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如果量大的话可以设计两台专用工装,用铣的方式加工,楼主可以参考下。铣头和铣刀的尺寸控制在能进孔,刚度和加工量以及材质有关系,只要材料硬度不是太高,应该是可以搞定。四个面和四个角共需加工4次。

网友:
看量和精度选择比较合理。

网友:
可以在数控铣床上加工出比R3大的矩形孔,上刨床或插床用成型刀加工出圆弧。

网友:
激光切怎么样?

网友:
可以用激光割

网友:
量大直接精密浇铸

网友:
你现在线切割多少钱一个

网友:
20C范围可以用激光切割。

网友:
气割留余量在铣

网友:
觉得你和客户沟通有问题,内孔在锻打时候就做出来,哪怕留加工余量都省了好多材料钱。

网友:
做专用的直角铣头加工

网友:
感觉还是线切割靠谱点

网友(2015-03-26):
批量大时,可以先钻孔,再用拉刀或推刀拉出来

网友:
先用钻模把四角R3的孔钻出来,再用大铣刀粗铣,再小铣刀精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