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那克加工中心机床参考点丢失,求高手帮助

楼主(2012-10-28):
法那克加工中心机床参考点丢失
因为电池没电了, 好几天才换上电池,结果X Y Z 原点都丢了! 现在回了原点都和原来的不对了! 主要是Z坐标和刀库对不上 无法换刀!求高手帮忙!

网友:
估计要请厂家来搞定了

楼主:
不用这么麻烦吧!!我查网上可以改 就是不知道怎么改呀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帮助呢!

楼主:
谢谢管理员加分!可是没人来回答我的问题呀!

网友:
按理来说应该丢的是,工件坐标系原点吧,机械原点应该不会变啊 !!!!!!!!!!

网友:
没有搞过加工中心,不过相信根据机械原点可以调节好的。

网友A:
楼主别急,车床的原点你会恢复不?我想法拉克加工中心也应该差不多思路,手动摇到硬限位前一点位置,参数保护关闭,找到对应的XYZ参数点,0改1,关闭电源,具体XYZ参数可以询问机床厂家(我是按照车床思路给你这么想的,具体操作可以打电话给售后电话询问,这个他们不会保留的,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这么个问题还要找高手?是立加还是卧加?FUNUC系统不管是立还是卧,参考点到工作台中心(原始中心,一般的加工中心加工工作台都是后来加上的)都有个值,就是X多少Y多少Z多少,这个值一般为负数,因为厂家的不同,这个值的存储位置也不同,有的在1321,有的在1240,不尽相同,但每个操作者肯定知道,拿一把知道绝对尺寸(长度和直径)的刀具,手动装在主轴上,以目前的参考点找到工作台的中心用已知的尺寸算出目前参考点和工作台中心假定重合的位置,然后把1815.4设为0,关机再开机,然后移动手轮(也就已知的X多少Y多少Z多少那个值的正值)到绝对位置后把1815.4改为1,再关机开机。ok。

网友(点评):
正解!补充一点儿:1815.4改为0关机再开机后,会有300号报警,不用管它,继续上面说的操作即可。

网友:
还有如果是卧加稍麻烦一点点,就是要我设一个APC也就是1815.5,方法还是一样,自己动手试试,也许对你有点用

网友:
楼上是热心人!学习了!

网友:
换刀点需要改宏程序的值,换刀宏程序有一个Z值

网友:
这个需要向厂家咨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别急,车床的原点你会恢复不?我想法拉克加工中心也应该差不多思路,手动摇到硬限位前一点位置,参数保 ...

机床的原点应该就是这么设置的,但是还要注意设置完原点以后还要设置参考点,还要设置机床的软限位,以免损伤机床,一般换刀的参考点都是第二参考点,应该是13**,具体是哪个记不清了,机床面板上的帮助说明里面应该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