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跳闸

楼主(2012-10-28):
新单梁行车 ,空气开关1,2天跳一次 ,所有的线,电机等都用兆欧表测了都没事   ,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
空气开关选用大个型号!

网友:
空气开关多大,行车行进电机和葫芦电机各多少功率呢?设备用多久了?
4 m6 y- n9 \( u你要把具体的技术状况讲清楚才好判断吧!电气线路要讲究原理,可不要冒然行事呀!

楼主:
一是一台新行车  线路 开关大小 不用考虑

网友:
你这样把空气开关的输出电源线拆掉 看看还跳不跳 如果还跳则是空气开关本身有问题 换一个 如果不跳则是线路或容量小的问题 仔细查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