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诚数控4位刀架怎么拆

楼主(2012-10-28):
有一台数控车床 ,我怀疑其数控刀架 机械出了问题 没拆过 ,各位到家怎么拆 要注意什么

网友:
把刀架上四个螺丝拆掉就下来了,请具体描述刀架故障

楼主:
在加工 时 ,总是变   打表  也变   换一次刀  X轴的尺寸就变一次

网友:
可能情况:定位齿盘磨损 或反转时间太短 缩紧力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