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诚数控刀架盘怎么修

楼主(2012-10-28):
数控刀架电气方面 怎样维修 及维修事项是什么
  原理是什么

网友:
你说的是刀架编码器吗?这个不好修,坏了就换一个。

楼主:
那怎么确定好坏

网友:
很简单,人为加一个直流24V,万用表一脚在24V负极上一脚分别在四个刀位输出上,当转到某一刀位其输出为0(低电平)其它刀位都一样,若无变化则发讯盘坏。

网友:
看诊断里T1.T2.T3.T4.转刀架。。转到没把刀时零多会变成1的。。没变1就说明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