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问玩发动机的,汽车发动机清洗积碳有用么

楼主(2012-10-28):
我的车跑了25000了,4S店说应该清洗下发动机积碳了,也知道他们忽悠人,上网查了一下,有的说有必要,可以使发动机更好的工作,有的已老司机的资格说,不用清洗,只要说明书没有要求,就不用去刻意清洗,清洗完反而对发动机不好,自己感觉,好像清洗一下应该比较好,但要清洗就得进气系统,燃烧室,三元催化一块都洗干净,不知道这种想法对么?

网友:
汽车发动机是个内燃机,燃烧时间久了是会在燃烧系统及排气相前系统生成积碳的。进气系统的反喷积碳能造成进气系统工作不稳定,比如节气门卡滞会导致怠速不稳车子拌动,加速不连贯等。排气系统及气缸内积碳会导致局部赤热,火花塞积碳会导致火花塞漏电等。
清理一下是有必要的,只是清理各地方的方法不一样。另外,如果在还未发生毛病的时候清理,清理完之后的改善不明显,这也是很多老司机认为用处不大的原因。

网友(点评):
看来还是比较中肯的,想问下,各部分清理方法都是什么,应该注意什么?

网友(点评):
进气系统的积碳是从进气门反喷出来的浮尘,用清洁剂喷喷就行了,但要拆下来。火花塞电极理论上是可以自清理的,但可以定期拆下来用干布擦。排气系统的积碳都是烧上去的,都是在车打着的时候用木棍敲敲振振。

网友(点评):
发动机曲轴箱的积碳是黑色油泥,是在换机油的放尽机油再灌点清洗液发着搅一会再发尽,吹干加新机油。

网友:
说法不一!看车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