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圆钢上怎样能开个方孔,用什么机构?

楼主(2012-10-28):
各位师傅好,在圆钢上怎样能开个方孔,用什么机构。多谢了

网友:
以前论坛上有关于钻方孔的设备。好像是日本的设备,你可以找找。

网友A:
要看孔的用处和位置以及要求了。量大的可以考虑锻、墩等成形技术,只几件的且要求高的用线切割,量小且要求不高的,是有方孔铣。

网友:
拉床、插床。

网友:
方法是很多的,要看具体要求。冲压、冷挤压、线切割、电火花、插、还有高压成型的都有。必须要搞清楚要求,才能下定义怎么做。

网友:
是通孔还是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孔的用处和位置以及要求了。量大的可以考虑锻、墩等成形技术,只几件的且要求高的用线切割,量小且要求 ...

你好,能具体说一下方孔洗是什么吗,没见过不太明白。
我也只是偶尔能遇到,至于用线切割,电火花什么的代价有点高,没必要,
我现在都是用铣刀铣出个圆槽,在用钳工的方法做成方形,有点麻烦

网友(点评):
用插床可以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能具体说一下方孔洗是什么吗,没见过不太明白。
我也只是偶尔能遇到,至于用线切割,电火花什么的 ...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5NzA2ODI0.html
你上网用钻方孔搜,能找到很多视频,这个原理就是用少差齿的方式来引导铣刀,会有一个比较大的R角,铣刀和轨板也要先加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