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30+0.011~0.014的孔在普车上怎么保证?

楼主(2012-10-28):
昨天看车间一图纸上标的,还以为看错了,3道的公差还好保,可3μ就有难度了,一问说这是一普车师傅的专长,请问大家有什么方法可以准确控制吗

网友:
普车刚度不够,跳动就超公差了,3μ公差

网友:
。不懂。可能是绞刀

网友(点评):
就算铰刀 那也很牛啊 铰啊 还是普车

网友:
用浮动铰

网友:
用铰刀能保证位置公差吗?

网友A:
你还是看错图纸了吧。你确定+0.011是在上差,还是下差。看你的表述有机会是搞错了。

网友:
在普车上比较难,0.003已经属于超精加工的范畴了,可以考虑珩磨了,
就是用浮动铰刀也达不到的,

网友(点评):
就是,普通的外圆磨保证都很难,何况普车

网友:
上下偏差的确搞反了。
搞不了,新床子顶多就是搞一道,这个不靠谱,你让做工艺的下车间给你做个示范,告诉他,这是中国。

网友:
机床精度达不到

网友:
可能是利用普车加工,但不是车刀车出来的。

网友:
只能依赖于工的技术的工艺,肯定不是好工艺
这种精度,肯定要有形位公差的,就是好的车工能将工件车到公差,形位公差肯定不能保证的,因为机床本身根本就不能保证

网友:
普车要做这个 只能用滚刀滚  任何车削的形式都白搭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了……滚压刀一次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看错图纸了吧。你确定+0.011是在上差,还是下差。看你的表述有机会是搞错了。

  • 在这没法用上下标写出尺寸公差,只是说明尺寸范围0.011~0.014有问题吗?

网友:
如果在普车上制加工30的孔,不考虑位置度的话,还是有可能的。工艺可以分钻孔.粗镗精镗,粗铰.精铰,最后研磨。

网友(点评):
我想也是要靠道具保证,绗磨刀应该可以

网友(2014-01-17):
可以的,但需要工具。很划不来。。

网友:
滚刀可以完成  旋压也行  做不了多少尺寸就跑了  用缸体的工艺靠谱 但是几把刀的价格就可以买个入门的数控车了。。

网友:
普车不可能达到这级别吧,高精度的数车想达到这精度都有难度,普车光是主轴的跳动都超差了呀,难以想象

网友:
内孔研磨加工才行

网友:
1:机床的精度
2:车工师傅的水平

网友:
我们以前有个技师,可以作出没有公差的零件。我们有个产品400的直径,尼龙材料,壁厚15mm,外圆尺寸指定多少,作出来必须丝毫不差,当然这个尺寸是经确到丝的,也就就是说有5微米的公差的。他用的是五十年代从苏联进口的车床,精加工就是靠砂纸打磨,当然这里是有手艺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打磨好的。当然了,基本上尺寸测量都是在零件还在旋转打磨的时候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零件还可以作。另外跳动和公差两码事。只要圆度保证就可以。

网友B:
加工费很高,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为什么不能考虑别的床子。。如果是1件2件普车可以凑活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工费很高,难度不是一般的大。。为什么不能考虑别的床子。。如果是1件2件普车可以凑活一下,

这个主要不是靠床子,靠刀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主要不是靠床子,靠刀子

那么小的公差,换内圆磨效果不比车号?人手的尺寸把握能到这个精度么?我想技术再NB的师傅也不敢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小的公差,换内圆磨效果不比车号?人手的尺寸把握能到这个精度么?我想技术再NB的师傅也不敢说

说了是靠工艺刀具的,绗磨、滚压刀具都是在孔内浮动的,尺寸全靠刀具,刀具调整就类似于精密微调镗刀一样不难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