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关于装配图的问题

楼主(2012-10-29):
画装配图,一般是把各零件做块,然后拼装起来。但是,很多零件重叠起来,某些零件被挡住部分都要到块里修改成虚线吗?感觉大型装配的话,这样修改太繁琐了。我有的时候没修改虚线,老大就会说要把看不见得线改成虚线。不知道大侠们是怎么处理的,请教了

网友:
分解块后进行修剪,修改或删除线条!!!

网友(点评):
正解,这个方法很实用的

网友:
可以在位编辑快,编辑完了还是块,复制——粘贴为快——右键单击——编辑快

网友:
3楼正解,直接爆炸开。在一个一个装进去。

网友:
二维图的,没必要所有线都要画上去,那样做的结果就是打印出来后就是一张水墨画,什么都看不清楚,只想表达外轮廓,就把轮廓的东西画仔细,如果是剖视图,就把你剖视的部分想展现的部分画详细,当然,如果还与被挡住的部分有重要联系,或想表明与被挡部分的特定关系,被挡部分要用虚线表达出来,也是表达相应的关系,没有什么关系的地方也不必非要详细画出来,做图纸是本着让读图的人清楚明白的读出图纸的意图,如果非要把每条虚线都画出来才能看明白图的人,我很佩服他!

网友(点评):
老师说得好,领悟了

楼主:
爆炸开?那修改不是更麻烦吗?我觉得4楼的方法是我目前在用的,不知道是不是最合理的

网友(点评):
作为图纸修改,四楼是正解

网友A:
是CAD,我是这么处理的,在零件图里三个视图都编辑成块,再在装配图里分三个视图来装配,就不会有你所说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CAD,我是这么处理的,在零件图里三个视图都编辑成块,再在装配图里分三个视图来装配,就不会有你所说的问 ...

其实我想说的问题是,在零件图里,外轮廓线是实线对吧,但是你装到装配图后,这个零件可能就被某个零件挡住了,实际是虚线了,我们是不是要每处被挡住的部分都转成虚线,就像画零件图那样?

网友(点评):
就像六楼我说的,没必要.如果简单装配体,画上也好,甚至可以不画剖视,但复杂装配体,就没必要了

网友(点评):
照6楼这样做没错

网友:
那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