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孔可以用车内沟槽加工吗?不要求精度。上直径5,下直径8.材料轴承钢

楼主(2012-10-29):
这个孔可以用车内沟槽加工吗?不要求精度。上直径5,下直径8.材料轴承钢

网友A:
你画的图是这个意思吗?
车的话刀杆需要小于3.5mm,太细了,不好实现
还是用电火花加工吧。

网友:
可以。但要看小孔的深度,大于40都不行了。

网友B:
可以用整体合金的棒来自己磨,磨成左右两把,可以加工

网友:
加工好都没办法检查,费时费力。不如分开的简单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整体合金的棒来自己磨,磨成左右两把,可以加工

“磨成左右两把?”,你是说车刀吗?我晕了!

网友:
还真没法加工,倒杆没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的图是这个意思吗?
车的话刀杆需要小于3.5mm,太细了,不好实现
还是用电火花加工吧。

对,直径5的孔深20mm,直径8的孔深5mm,能不能先打出直径5深25的孔,然后用内沟槽车刀车底部直径5mm到8mm.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直径5的孔深20mm,直径8的孔深5mm,能不能先打出直径5深25的孔,然后用内沟槽车刀车底部直径5mm到8mm ...

这种零件,我们公司常见,我们使用金属粉末注射成型,开模批量生产,就是像塑料一样,开一个模具,做成我们想要的形状;适合大批量生产加工,少于5K就体现不出优势,你可以了解一下;我的QQ20323602,注明一下机械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