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镍比铜贵吗?

楼主(2012-10-29):
以前,电镀镍,都是单一的一层镍。现在都是用铜打底,是否说明,铜比镍要便宜呢?

网友:
为什么要用铜打底呢??是为了好看?耐腐?还是为了达到同样的效果,却能减少镍的使用?

网友A:
有些材料要先镀铜,以提高基体附着力,有些不要,可以直接镀镍,从材料说,是镍更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材料要先镀铜,以提高基体附着力,有些不要,可以直接镀镍,从材料说,是镍更贵

看了楼主的照片,再看楼主上面的点评....

网友:
原来如此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基本电镀的话,表面都要先镀一层铜的,效果比较好

网友(2012-12-04):
意思是先上銅在上鎳吗 这樣成本一定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