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同轴度的简易检测方法

楼主(2012-10-29):
    同轴度可以用径向圆跳度简单的打表检测吗?这样打出的差值就是同轴度吗?还是需要换算一下,大家有什么更简单、更好的方法说下吧,互相学习下

楼主:
三坐标测量肯定是可以的,还有其他简单的检测吗?粗测一下

网友:
在合适的平台,合适的V型铁,用百差表测。

网友(点评):
嗯 也就是打表测量跳动代替同轴

网友:
最好举出个实际例子。

网友(点评):
搞机械的遇到很多同轴度的检测吧,你没遇到过吗 ?无需举例 只是探讨下简单、便捷的检测方法

网友:
用偏摆仪

网友:
用轴承座和V铁

网友A:
楼主的测量结果要减去测量点的圆度误差和直径误差。
同轴度一般是检测轴线。跳动是检测素材表面。两者的检测位置不一样。
如果忽略圆度和直径误差,可以用径向“全跳动”代替同轴。

网友(点评):
是的,简单的、不需要精度太高的话也就是跳动代表同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测量结果要减去测量点的圆度误差和直径误差。
同轴度一般是检测轴线。跳动是检测素材表面。两者的检 ...

赞同。fffffffff

网友: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网友:
同轴度的检测有很多方法,除了三坐标和圆度仪,可以通过平台检测,也可以利用V型块、偏摆仪、芯轴和百分表检测,如果大批量的产品还可以设计检具。

网友:
测量同轴度由孔和轴两个要素组合排列,四个组合。常用的是通过旋转轴打表,偏摆仪,平板,V形铁,百分表,无摆动旋转轴等。这些用要素的表面测量代表中心线位置。

网友:
做一个专检同轴度的检测棒啊

网友:
三坐标测同轴度很不准呀

网友(2013-04-07):
制作同轴度检具检测

网友:
根据实际情况设计制造专用检查工具,简单易行,检测效率高!

网友(2013-05-19):
同轴度棒最简单了

网友:
我觉得可以用 打表,测量半径来代替的。。这样比较简单。。

网友:
批量大的话,做检验量规。

网友:
看你是对外径中心还是哪里的同轴度。例如外径有两点支撑在来一点打到要测的面上。用表就测出来啦

网友:
心轴、偏摆仪、百分表。

网友:
有好操作一点的手段吗

网友(2013-09-04):
在平台上,用v型块+百分表就可以了,但放在v型块上的部分圆度要好。

网友(2018-08-13):
我又来赚威望啦!!

网友(2021-06-01):
在合适的平台,合适的V型铁,用百分表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