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钢管打排孔怎么做工装啊?!

楼主(2012-10-29):
34*8的无缝钢管长2000mm,在上面打如图的11个孔,工装如何设计?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谢谢了!!!

网友:
做一钻套。

网友:
设计V型夹具,在设计个钻模90度的就可以了大体思路

网友:
量大就做一钻模,量小且精度不很高的话,那就划线吧。

网友:
做个模具吧

网友:
想要做钻模,最好要有整个零件图,这样才能帮你做一个

网友:
没讲量的问题,怎么让你讲工艺

网友:
做钻模 在平口嵌上做工装 分两次钻 先钻12的孔 利用12的孔找90度 钻M10的孔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不吝赐教

楼主:
总共300根,用摇臂钻打孔,原先是用方管焊钻套,但老偏离中心轴线,各位高手如果能提供详细方案就万分感谢了

网友:
用一四方材料正中打孔套在管料上,螺丝锁紧,依此为钻孔基准,随便怎么翻都不会改变90度这个角度,如果你钻床行程不够那就多做几个这样的四方材料,钻套也不麻烦,很多办法的。懒得画图,不知道楼主理解不。

网友:
量小划线,量大做个钻模。

网友:
做个钻模,如果量大的话

楼主:
好几天没上。谢谢各位师傅的倾情相助,我再试试吧,不行再说!

网友A:
请问楼主。2米的管。你怎么保证孔在同一条线上。不会偏角度。

楼主:
是啊,正因为没办法保证,所以才请教各位高手啊!

网友:
为什么不用镗床呢,那样刚度要好点。

网友:
用V型块做夹具,做一个有十一个钻套孔的盖板式钻模安放在v型块上可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2米的管。你怎么保证孔在同一条线上。不会偏角度。

有条件的话到铣床上用v块定位

网友(点评):
V块你也得松开一段一段的来吧。难道你的工作台行程有2米? 一旦开再装夹就不可能再与前一个基准重合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总共300根,用摇臂钻打孔,原先是用方管焊钻套,但老偏离中心轴线,各位高手如果能提供详细方案就万分感谢了 ...

可不可以先用平底刀铣一个小平面再打点钻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