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的试题,看各位能否一口答上,上网查的不算

楼主(2012-10-29):
60°普通螺纹锁紧连接的有效圈数?
笛卡尔坐标系中右手定则,拇指代表什么?食指代表什么?中指代表什么?
电机的输出功率与什么成正比?
CNC什么意思?

网友A:
2.x,y,z
4.computer number control

网友B:
如果是美国人来回答,肯定上网查,因为人家的教育体系就是鼓励使用工具,而不是死记硬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美国人来回答,肯定上网查,因为人家的教育体系就是鼓励使用工具,而不是死记硬背。

不知美国人考试是否允许上网?
个人感觉不是死记硬背,在乎检验积累多少知识
常识性的东西都要去查资料,岂不外行还是工作效率太低?

网友:
记得一次面试,那个面试官问我录像机主轴的转速。记不得了。有些人纯粹是为了显摆。这个和我们的教育体系有关,你说面试那么具体的水记得住,新一代的鸟人还美其名曰要数据说话,

网友(点评):
说实话,这个得搞过设计计算的人容易理解,有些数据是门槛,意味着实现方式不同,多少转速用气浮,多少是滚珠,没有数据不行

网友(点评):
老一代的人一般见识比较少,只在一两个行业待过,混经验惯了,其实是个坏习惯,所以没看基本搞不出什么新东西,只会仿,只有少数人能跳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2.x,y,z
4.computer number control

numerical,不是number

网友:
我的答案是收集的。给大家一个参考答案看看。
1 60°普通螺纹锁紧连接的有效圈数?
        一般锁紧长度是直径的1.5倍,如M10的螺纹,旋入长度约为15mm,如果螺距是1.5mm,那么有效螺纹圈数就是15/1.5=10圈。
2 笛卡尔坐标系中右手定则,拇指代表什么?食指代表什么?中指代表什么?
        X轴、Y轴、Z轴
3 电机的输出功率与什么成正比?
        M=9550P/n
NC什么意思?
        CNC(数控机床)是计算机数字控制机床(Computer numerical control)的简称。

网友:
表示没找度娘之前只答出来2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