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用G76怎样车双线螺纹求各位大侠帮忙!谢谢M50x2

楼主(2012-10-29):
最好可以解释一下含义

网友A:
说明书 上不有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书 上不有的吗

没有双线的格式啊

网友:
定位+-2

网友(点评):
0,-2

网友:
螺纹程序后加L2

网友:
吊一下子程序

网友:
分两段G76  z轴偏移半个导程

网友:
G0X54Z3
G76P030060Q0.05R0.07
G76X47.84Z-30R0P1.08Q0.3F4
W2
G76P030060Q0.05R0.07
G76X47.84Z-30R0P1.08Q0.3F4
不知是否对,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
G92指令F后面加L2就可以了,直接车出双线

网友:
严格的说G76后的F值跟螺纹的导程,而不是螺距,当车好第一条线后,循环起点Z值往正或负方向移动一个螺距X不变再车第二条线,以此类推

网友:
m50*2不是细牙么?跟双线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