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轮小车

楼主(2012-10-29):
目前有一四轮小车
运动形式是先做匀加速直线运动  然后保持此速度匀速直线运动
加速过程是驱动电机按线性曲线增加电流
达到设定速度后(好比现在给的电流是20A)保持匀速运动
请问达到运动速度后的电流还要给20A 的电流吗
为什么要一直保持这个电流
根据T=9550*P/N  加速过程是电流增大功率增大转速增大 等电流到了20A以后就不再增加一直保持这个电流  这样的话
按照牛顿定律   此时只需克服摩擦力矩 和空气阻力既可    可如果现在还是达到最大速度时候的20A电流的话  那力矩其不是比要客服摩擦力矩和空气阻力要大的多    要是大的话 那他 其不是还是要做匀加速运动么
麻烦各位解释下
就好比开汽车一样  起初是加速阶段  这时候的踩下油门  等到达速度后  保持这个油门不动 就可以匀速行驶了(此时加的油门应该完全可以克服摩擦力矩和风阻了 )

楼主:
问题是不是很弱智啊

网友:
要根据电机的转速-扭矩图来看,到了工作转速,电机扭矩是和负载扭矩平衡的

楼主:
行走的负载扭矩也就是 摩擦力矩和风阻  风阻可以忽略  根据公式T=9550*P/N  来看得话  转速不变    如果保持电流不变  那么功率也就不变了   也就是说 驱动力矩是不变的  而要克服的负载没有这么大的阻力矩啊   那乞不是还是要加速么

网友(点评):
电压是DC24

网友(点评):
别看这个公式,也先别管电流、功率,反正电机的扭矩是与转速相关的,然后再根据电流与扭矩的关系看电流如何变化

网友(点评):
此事的转速应该是基本不变的 要是变的话速度不就变了么

网友:
电子式多功能定速巡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