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solidworks,遇到这种问题求助

楼主(2012-10-29):
想画一个烧烤架。
角铁与烤炉用螺钉连接。
我的操作是:配合——共面——同心
就达到图示装配效果。
   现在要求角铁用螺钉固定后是不能转动的,这样装配后,系统
也不知道我是用螺钉紧配的呀。怎样才能做到这种效果呢?即角铁
相对于烤炉是不能转动。
求帮助!~阿门~

网友:
再加一个约束

网友:
用两颗螺丝固定,配合之后肯定不能转动

网友:
角铁再加一个配合就行了,比如角铁上平面与烤箱上平面加一个平行,楼主虚心学习的态度可取,但很多问题都是可自己 解决的,没必要发上来

网友:
查看软件的帮助文档,关于自由度方面的解释与例子。学习软件使用,帮助文档最实用!

网友(点评):
哦哦~我还没用到过帮助呢。谢谢提醒

网友:
还是proe好用啊

网友:
对角铁外面和架子侧面添加一个平行的约束就行了啊

网友:
四楼说得对,给角铁一个

网友:
一个螺栓怎么能固定住!

网友:
缺少约速,可以给个角

网友:
添加约束

网友:
固定零件还是很简单的
但如果想让零件在一定条件下动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
可以考虑直接用焊接功能,不用上螺丝那么麻烦的

网友:
装配体中的零件在未固定状态下有6个自由度。你要跟据你的实际情况去做零件的自由度限制,还达到你的设计要求。
比如一个零件是要有旋转的,那么你最少要限制,旋转中心同轴和,某一径向面平行或是重合。那么这个轴就只会轴,而不会轴向移动。如果是你这种情况,是锁紧状况,没有转动,那就要加一个与轴向平行的面与某一面平行或是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