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不锈钢板压铆螺母压不上,怎么办?

楼主(2012-10-29):
304不锈钢板 分别有0.8  1.0  2.0的,压铆M3 M4 M6 螺母经常压不上怎么回事?是不是螺母材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一般都会在压铆后点焊一点的.

但工人不这么干,嫌麻烦

网友(点评):
工序卡上补道焊接工序,他们是计件工资的,有钱才干嘛.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工人不这么干,嫌麻烦

还有其它方法木?

网友B:
找压铆螺母的厂家,跟他们说你的要求,一般他们有专门针对不锈钢的压铆螺母。还有要问他们压力要设置为多少。
点焊不是个好办法,只要压铆螺母是专门针对不锈钢的,压力调好应该是可以压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压铆螺母的厂家,跟他们说你的要求,一般他们有专门针对不锈钢的压铆螺母。还有要问他们压力要设置为多少 ...

好的

网友(2013-11-17):
螺柱的那个六角头做厚点应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15-03-11):
你好,我是专业生产压铆螺母的厂商,您的问题是材质选择不对,我这里有现货,专压不锈钢板的专用螺母,有意向+368917106

网友:
压不上是因为你的材质选择错了,我这里有专用压不锈钢板的压铆螺母,我们是生产厂商,有意向+368917106

网友:
你材质选择错了,我们是专做压铆螺母的,展赐

网友C:
不锈钢太硬了,一般不用压铆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太硬了,一般不用压铆螺母

用焊接螺母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焊接螺母吗

可以

网友(2020-11-27):
引用 网友B:
找压铆螺母的厂家,跟他们说你的要求,一般他们有专门针对不锈钢的压铆螺母。还有要问他们压力要设置为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