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连接强度计算 为什么这样算,难道是书上错了吗

楼主(2012-10-29):
题中画圈的部分单位为毫米,我怎么看都觉得,书上的数量级算错了,少除1000。可要是按照我的所谓的正确算法,又感觉不合常理。到底哪里错了?

网友A:
图中那条式子在计算的过程中作了单位变换,
MPa的单位是N·m2,将长度单位全部化成m,代入公式即可得出相同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那条式子在计算的过程中作了单位变换,
MPa的单位是N·m2,将长度单位全部化成m,代入公式即可得出相同 ...

按你所说,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单位直接做了变换了

楼主:
终于弄明白了。
最主要是弄清楚10的3次方的作用:把式子中10的3次方先去掉,用国际单位制进行换算,分母要乘以10的-9次方,相当于分子乘以10 的9次方,得到结果单位是Pa 。
把结果除以10的6次方,得到的结果为MPa 。
相当于把原来的数据不经转换(分母上3个数据的单位mm),直接代入。在原来的基础上乘以10的3次方,直接得出MP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你所说,应该是这样的

不要迷信公式,认真推导一下就知道了,其实这条公式就是压强的计算问题,即力除以面积,初中的知识就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迷信公式,认真推导一下就知道了,其实这条公式就是压强的计算问题,即力除以面积,初中的知识就可以 ...

应经解决了,谢谢。

网友:
单位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