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亲们~数控加工20CrMnTi用什么刀片合适啊?

楼主(2012-10-29):
各位亲们~数控加工20CrMnTi用什么刀片合适啊?一下午崩了4次刀头了.

20CrMnTi是红墩出来的.

加工量才一毫米.

各位给点意见好不好

楼主:
外圆加工,什么型号数控刀耐用吖

网友:
20CRMNTI是一种低碳钢,一般情况下材料较粘,不易断屑,一般渗碳硬化处理,常用于做齿轮和轴类零件,
如果一毫米的余量应该不难加工,什么是红墩,是不是冷墩啊,一般冷墩是在常温下利用材料的塑性变形来
成形的,应该不会有难以加工的氧化皮,楼主可以选择槽形锋利一点的PVD涂层刀片来加工,具体品牌不方
便推荐,也可以求助于刀具厂商,

网友A:
京瓷PR930材质

网友(点评):
兄弟,你这样推荐就不够严谨了啊,什么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就冒然抛出某个品牌,我相信能加工此类材质的也止一个京瓷品牌吧,

网友B:
低碳钢尤其热锻(就是你说的红墩吧)后,有晶粒粗大的情况,它的软粘、难加工的特点更加明显,
一般要做正火热处理,会使晶粒细化,硬度增加,反而好加工了,
刀具要锋利,白钢可以,进口有白钢加镀层的刀片也许是上选,请教一下卖刀的
硬质合金加镀层可能不一定合适,担心锋利度不够,

另外你请教下锻造厂,锻件表面是否有硬化现象,应为你的切削厚度只有1毫米,如果有硬化现象,可能反而要硬质合金刀片了,

不管怎样,正火似乎是必须的

网友A:
PR930是硬质合金的牌号,我们经过实践证明加工20CrMnTi很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930是硬质合金的牌号,我们经过实践证明加工20CrMnTi很好用啊

刀具我只是猜想,并无实际依据

不过正火倒是碰到别人加工锥齿轮锻造后的确做的,材料就是20crmnti,

网友:
正火是为了热处理变形小,晶格细化

网友:
楼主你好,我是代理日本住友刀具的,可为你提供合适的刀具。Q:1051859349  电话:13712145729  王生

楼主:
引用 楼主:
外圆加工,什么型号数控刀耐用吖

烧红之后压成型的!目前不崩刀了,但是就是不耐用!

我们是批量生产!让人头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碳钢尤其热锻(就是你说的红墩吧)后,有晶粒粗大的情况,它的软粘、难加工的特点更加明显,
一般要做正 ...

你说的这种刀能用多久哪?

价格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京瓷PR930材质

是20粗的20锣猛钛烧红之后压成型的!有氧化皮。

求耐用的刀!现在不蹦刀头了,就是不耐用啊!亲!咋办?

网友:
先做下正火,再做抛丸,用直径1mm以上的钢丸抛15分钟左右,能把氧化皮去了,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好加工的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20粗的20锣猛钛烧红之后压成型的!有氧化皮。

求耐用的刀!现在不蹦刀头了,就是不耐用啊!亲!咋办 ...

我去看过,和我们做一样产品的厂家,都没有正火,还有啥叫正火?渗碳?

网友:
你们材料是哪家钢厂的?我们用过兴澄特钢、宝钢、杭钢等好几家,感觉杭钢性价比最好,我们目前用量每月30吨左右,去年每月达到100吨呢,今年市场不好

网友A:
不做正火,是为了省成本,我这里要求不高的也有不做正火的,渗碳是为了热处理提高硬度,一般渗层0.6~1.0左右,表面硬度HV700左右,具体要看你产品什么方面用的

网友:
做渗碳处理时,有螺纹的地方要保护起来才能做热处理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去看过,和我们做一样产品的厂家,都没有正火,还有啥叫正火?渗碳?

莱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做正火,是为了省成本,我这里要求不高的也有不做正火的,渗碳是为了热处理提高硬度,一般渗层0.6~1.0左右 ...

大哥啥事正火?

网友:
正火也是热处理的一种啊,与调质类似,自己参考一下热处理工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种刀能用多久哪?

价格多少?

刀具没把握说

但正火处理后晶粒变细,硬度适当增加,反而容易切削了

20crmnti,  难加工是应为太软,晶粒大

网友C:
既然是材料比较软,难加工;那么就在锋利(能够加工你这种材料的)的刀片当中找到最耐磨的一种。呵呵,我似乎说了一句看似有理的废话。

网友(点评):
为什么要扣我的分呢,我想你对超硬刀具了解多少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材料比较软,难加工;那么就在锋利(能够加工你这种材料的)的刀片当中找到最耐磨的一种。呵呵,我似 ...

版主好幽默,但也说的在理,只是一般锋利的槽形中韧性好的材质多一点,这样才不容易崩刀尖,

网友:
正火是可以,但是余量少,正火会使毛胚件表面脱碳。你们加工的余量最少单边也有2MM以上。才能正火。我在做低碳渗碳钢时,大多是回火退火处理,不过费用会增加。但是对后面的加工很方便。对产品的性能也提高不多少。

网友:
我可以提供的,20CrMnTi球货退火加精锻然后回火 这材料我试过  还不错的

网友:
我有客户在做这个材料的,加工余量是70丝,现在用的是T9025的材质,还可以的。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烧红之后压成型的!目前不崩刀了,但是就是不耐用!

我们是批量生产!让人头痛啊!!!!

按理说这材料高速钢都可以加工的,可能问题出在氧化皮上,你余量只有1,先说主要问题是崩刀,去氧化皮要求刀具强度高,韧性足,我查了下手册,yt5是强度最好的,适合去氧化皮,抗崩刀,

现在刀又不蹦了,不耐用,猜想刀具抗磨性不够吧,

可能只有用进口刀片了,要求刀片母体强度高,韧性足,涂层耐磨,这是我凭空想而已,

还是找进口刀具工程师吧,把你的工况描述清楚,让他推荐,试到满意为止

网友(2013-04-09):
您可以选用我公司的刀具,也就是PCBN刀片,效果很好。如果您公司用量要大的话,我们可以免费带刀去试。QQ917356007手机号是13613269361.我公司名是《北京沃尔德超硬工具有限公司》。性价比高,刀具耐用我们有几款加工淬火钢、模具钢、和灰铸铁的刀片材料,寿命长效率高、尺寸稳定性好,试试如果不好用的话我们不收费,对您是没有什么损失的,想了解找我,我们公司最近想做终端客户,价格订的比较低。是大公司产品,没事的话可以到我公司网站看一下。谢谢

如硬度HRC40度以上的话请选我们的刀具,硬度低了就不用选我们的了。

养猪东篱下 -1 根据社区规则,非商务会员不得发布广告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