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锯床向上或向下一顿 一顿,什么故障!!

楼主(2012-10-29):
带锯床向上或向下一顿 一顿,什么故障?

请教社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液压缸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液压缸的问题

能具体点吗

网友:
密封圈坏了压力不够,
液压油是不是长期没更换液压泵节流阀使流量变小,
检查溢流阀,限制压力是否过低,导致系统过早卸荷,
系统内部有空气,
回液(回路)中检查减压阀,平衡阀等内部的阀芯是否良好
好几种原因

网友:
从锯床结构分析可知:液压缸进油锯架上抬,泄油时(节流阀调节)锯切。造成一顿、一顿(爬行)的原因大致是两个:1)液压缸上端排空气口堵塞,进、排气不畅;2)剪刀式转轴锈蚀,摩擦力大或龙门式立柱缺油或间隙太大。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