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封样件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2-10-29):
在机械行业中,对于定量产品(包括新品),经常有封样之说,就有了具有一定期限的封样件。

封样件据我所知,有合格封样件(样件尺寸完全符合图纸设计)和极限封样件(某些关键尺寸走极限尺寸,但是能满足使用要求)。这是我个人的理解。

我们公司是做塑料件的,经常有塑料封样件。目前的情况是这样,研发部自己封样的封样件其自身提供的受控图纸尺寸不符合,有时候相差很大。这相当于研发部给了2个标准(并且声称2个标准均可用),这让品管部巡检员很难做。

本人觉得公司研发部的做法有点不对,但是,在我们公司,所有产品,研发部说了算,生产和品管都不提出疑问。如下内容为,我们公司的现行的一些做法(本人个人观点认为次做法不妥);

1、研发部对生产出来的产品,可单独封样,不需要品管和生产参与:

2、产品受控图纸均有研发部提供,并受控,下发到各部门,产品最终能否使用,也由研发部抉择;

3、基本上由研发部封样的封样件尺寸与其自身后来提供的受控图纸尺寸不一致,有些相差很大。

4、在我公司,产品图纸要求尺寸、封样件尺寸、生产中实际产品尺寸三者之间两两均不相同,并且一直存在
请各位高手,对于以上的情况,提一提自己的看法,以及评价一下我司的研发部所做的事。

对于产品的封样件,其最终起着什么样的作用。

网友A:
我就一直呆在“研发部”,这种问题是再常见不过的了,特别是新产品开发时,有一大堆新零件进来,图纸尺寸、封样尺寸、实际尺寸当然有可能不一样,包括以后批次间的尺寸。关键的问题是,如何统一设计与制造(制造包含了加工、检验、装配等所有“制造”流程),如何统一各部门的利益,说白了就是妥协,妥协真的很重要,虽然我是研发部的,原则应该是保护研发部的利益的,但是毕竟批量生产是要各部门的配合,必须做技术上的妥协,我相信哪怕是航天飞机、航母,也不是设计出完图就不妥协了。

一、从研发来说
首样肯定是研发签的,只有研发(相应的设计工程师)才知道零件具体的应用环境,他会对零件做出评判。就像楼主说的塑料件,如果开模好了,尺寸也稳定了,非重要尺寸超差,但不影响使用,可以视为允收。

最好只走这两条路,把设计和制造之间的技术文档统一。
一是让供应商改到图纸尺寸(你不需要听任何解释,只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做到图纸尺寸”,除非听到“难加工或没法加工”,不然的话就回答“请做到尺寸”,不要任何多余的解释。)
二是,你承认尺寸超差,但允收,责任自己承担,然后把图纸,特别是三维改过来,我知道有的公司或工程师个人,很难做到这点,但这是必须得,一是设计者承担对自己负责的技术指标独立判断的结果,二是为以后分析问题留下文档。如果想搞模糊标准,怕承担责任,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实在不行,图纸为主,签样为辅,但这就如楼主所说,会给品管带来麻烦,不建议这样。搞双重标准,基本就是耍花招。(我们还尝试过这样,所有封样都要编号存档,编号唯一,编号写在对应零件图纸上,做到图物对应。)

首样的检验报告是研发签字的,但签的文档(叫FAI,叫首样报告什么的,都可以),要向全公司公开,任何人可查,现在电脑、网络都小菜一碟了,扫描一下放服务器就行了,以后该零件发现异常,一查便知,包括供应商检测数据作假、工程师没做仔细验证就签字、品检偷偷放行超差件等等,有原始数据,啥事好办。

二、从研发之外并和制造相关的部门来说,

图纸发布了,首样签收了,就和研发暂时没关系了,采购按图采购,品检按图检验,没有楼主所说的由研发受控,小公司可以这样,但别忘了,图纸上有好多人的签字,怎么能由研发一个部门说了算,全部由研发说了算,怎么发现设计上的问题?哪怕样机测试研发说好了没问题了,批量生产问题还是一堆。好产品是不断改出来的。

三、为什么要封样?

按我理解,
1.直观。难于用技术语言描述,或者用封样来观察更直接,比如塑料件的文理,颜色、光泽,颜色可以RGB可以潘通,哪有样品直接对比来的更直观?
2.研发的判断。封样是研发对外做出的一个承诺,以后,这个零件生产有问题,看封样对比就行了。
3.供应商要求封样。省的以后麻烦,有样品好对比,楼主遇到过没?。
4.封样的范围。不光零件可以封样,研发还对部件,甚至机器封样,给其他部门做参考。
5.封样的作用。物证,作为图纸的延伸。
5.封样的目的。有利于研发和制造为生产作评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一直呆在“研发部”,这种问题是再常见不过的了,特别是新产品开发时,有一大堆新零件进来,图纸尺寸、 ...

当遇到如下情况,应该如何处理,请发表一下意见呀:
假定有一零件,图纸要求关键尺寸为15(+0.2),即尺寸范围为15.0~15.2.实际生产中,品检巡检测得实际零件尺寸为15.4(已经超出尺寸范围)。然后对封样件进行测量,发现其尺寸为15.42(研发部已经签过字确认此样件可以)。我是否可以猜想有如下几种结果;
1、实际尺寸为15.4。介于图纸要求与封样件尺寸范围呢,品检可以放行或因实际尺寸超出图纸要求0.2,品检判定为不良品,不允许车间入库。
2、假如实际尺寸为15.48,已经超出封样件尺寸,品检评定为不良品。
3、一出现不符合图纸尺寸要的,反馈给研发部,让其判定是否可让步接收(进行试装生产)
以上品检的做法,是否正确,望给以一些建议呀。
实际工作,又该如何呢?

网友(点评):
其实,这根本就算不上是“技术”问题。要么改图,要么改封样。基于楼主的假设,可以质问研发,为何图物不符?假如我是“研发”,我定羞愧之极,马上出设计更改改掉错误。

网友B:
虽然我们公司也有楼主提到的第二点,但是对于“产品图纸要求尺寸、封样件尺寸、生产中实际产品尺寸三者之间两两均不相同”这个情况倒是没有,如果有这个情况那么你们公司研发部出的图纸还有什么作用,那品管部好像也没什么作用了,反而到了生产,相当于最后一道工序了才知道这个零部件能不能用?那还来得及吗?
不过我们公司好一点的事,只要生产还是品管提出问题,我们研发部都会做出相应的修改,毕竟大家都想把东西做好

楼主:
引用 楼主:
当遇到如下情况,应该如何处理,请发表一下意见呀:
假定有一零件,图纸要求关键尺寸为15(+0.2),即尺 ...

其实我们公司目前就是我假定的情况呀。大部分的封样件都如上所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我们公司也有楼主提到的第二点,但是对于“产品图纸要求尺寸、封样件尺寸、生产中实际产品尺寸三者之间 ...

可惜我们公司大部分的塑料封样件的都这样的,两两对不上。这样做质量真难。

网友:
封样和图纸是技术管理的两种体现形式。
如果技术很牛,任何一个都可以解决问题。
如果技术太差,两个都要也很难解决问题。当然,如果管理太差,两个形式也无能为力。
总而言之,大家都想把工作做好,这个意愿比什么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