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塑料件未注尺寸公差±的选取,请教

楼主(2012-10-29):
与金属件一样,塑料件也有未注尺寸公差国标等级,并且有正负之分。
对于塑料件,本人是刚刚接触,发现塑料件对未注尺寸公差与机械有区别,查表时,发现有MT4A与MT4B,如何去选取其正负性,本人有点疑惑,希望帮忙解答。

网友:
这个公差表现的都是±,公差值=2*表中数值,而机械中又通过公差带位置来限定上下公差,像塑料、铝制这些行业往往就是设计者根据配合或者加工自由放置的。

网友:
另外刚才查了下A代表不受模具活动部分影响,B代表受模具活动部分影响,以前没接触过塑料,这个楼主应该是清楚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