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外圆内六角钢管,哪位社友能做,我出钱

楼主(2012-10-29):
文化不多,机械方面的知识更少,图纸不会弄别说CAD,想来个平面图还是没成功,在这用语言描述一下,希望大侠们帮个忙。
如要加工这样一个外圆内六角钢管,长度93MM,外径19MM,内六角对边距离10MM。不是普通的内六角管,要变型的。

这样说吧:一端固定不动,另一端顺时针旋转(扭)360度,2圈。请了个一半懂的网友做了个简单CAD图六角变型图:

还有,理论上,一个同样长度同样绕度的大小吻合的六角钢棒是可以放里面的吧,并且可以上下旋转运动?
请问这两个东西可以加工么出来么,在我们这找了几家机械加工小作坊,都说不行。要用什么机械设备加工?

请大侠们赐教,最好如果有这样条件的朋友能加工出来,我愿意出钱加工。

还有这两个里面外面都要比较光滑。造船厂的师傅说45号钢可能硬度不够,要做什么处理加强硬度?

补充内容 (2012-10-30 14:50):
晕了,刚才发现我描术的这个东西长度,少打了个0,汗。。。。

补充内容 (2012-10-30 14:55):
惭愧啊。惭愧。。害大家白琢磨了,那么加长后的这个件加工难度更大了吗?

网友(点评):
好像就是一种花管吧。

网友(点评):
18楼有张图片,是否类似的花管?

网友(点评):
当来复线车出来的请考虑下再说。长径过了10,能干的出来么?用拉床还算靠着点边。

网友:
在圆钢里面做个螺旋六边体不就结了。看的个累啊……可以告诉你,这玩意可以加工,费用不会低。用电火花打出来,类似于打螺纹,但加工费没个千把块钱想都别想。不知道你是做这个派什么用处,纯粹是上下运动的话用螺纹或者丝杠都可以啊,这么复杂的东西看的人头晕……

网友:
就加工一套吗?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除了配合要求外),有个方法倒可以一试,成本最低.

网友A:
线切割内六方/外圆---加热--上旋扭机

网友(点评):
我想了一下,先不考虑其他,扭的能均匀吗,如果不是均匀螺旋,那外棒就不能放进去吧

网友(点评):
技术问题说不好,99年的一批类似产品,没有一个工人能做合格,最后我一人做完5000件,免费通宵了两个晚上。

网友:
为什么要内六角,选择来福线轴

网友:
真么做有什么必要性吗

网友(点评):
是的,我这还是个想法,真正的概念装置,呵。你可以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内六方/外圆---加热--上旋扭机

你这方法直接扭断……很少有钢材可以扭转这么大,况且就算扭出来,内壁会有摺皱。

网友(点评):
曾经钢A3钢边长8mm三角形X110mm纽过3圈,有轻微起皱。45钢没有试过。其皱原因:加热温度是关键(高了容易皱,低了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