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纤维片的工艺,请教

楼主(2012-10-29):
应该是环氧树脂加玻纤或碳纤做的,我对环氧树脂也不太了解,是不是它是一种基体,在里面添加什么材料来改变性能,还有增韧剂,脱模剂什么的。

网友:
玻璃布或碳纤布,先浸胶,烘干成半干片,再裁切,叠铺,热压,

短切,模塑的,有脱模问题,你这个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