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切割不打火 没高频

楼主(2012-10-29):
线切割电火花机床 没高频  不打火  怎么回事  各位老师给我分析一下

网友:
高频没问题的化那就是导电块不导电咯。线断了吗

网友:
导电块接触不良

网友:
电气故障维修像你这样简单写两句旁人是无法判断的。最起码你贴张图或者你说下你维修的经过,检查了那些部位,结果如何等。

网友:
(1)电极丝接触不良或断。(2)导电块不能构成回路。(3)高压脉冲电源异常。

楼主:
老师 您能再详细说说嘛

网友(2013-12-14):
我说楼主,你是刚刚做线切割吧?

网友(2014-01-16):
觉得最可能是把高频允许给关了,如果打开,高频仍不闪,估计就是出故障了

网友:
来点图片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