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螺纹车刀

楼主(2012-10-29):
我要做一个,M52X5的外螺纹轴头,材质45 ,请帮忙选个螺纹刀杆刀具的型号。沈阳数控车床5085Ni中心高250mm.
刀具的选型从哪里找?

网友A:
ISCAR:外螺纹刀杆SER2525M16,刀片用60度统用螺纹刀片16ELAG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CAR:外螺纹刀杆SER2525M16,刀片用60度统用螺纹刀片16ELAG60

谢谢你了。

网友:
16ELAG60可以加工螺距是5mm的螺纹?

楼主(2013-01-03):
引用 网友A:
ISCAR:外螺纹刀杆SER2525M16,刀片用60度统用螺纹刀片16ELAG60

应该是SER2525M22的刀杆。M16的只能车3mm以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