Φ12H10的孔这个尺寸的公差是多少?H10是什么代号?

楼主(2012-10-29):
Φ12H10的孔这个尺寸的公差是多少?H10是什么代号?
在机械切削手册上怎么查找这类的代码?求高人指点。

网友:
铰孔的公差尺寸,应该看看铰刀。

网友:
螺纹也有配合的   H10好像是螺纹中径的公差   在手册上螺纹规格后面好像就有

网友:
孔尺寸的公差要求,上偏差+0.058,下偏差0

网友:
首先声明:机加图纸中一般不出现H10/*X这种公差标注形式。一般以数字标注上下公差极限。工人加工时是不会给你查公差尺寸的。
H10在机械设计手册第一册第二卷中有明确解释。
H10是基本尺寸至500mm的孔常用的公差带
H用于无相对转动零部件,作为间隙配合里的定位配合。
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第一卷2-116页有你要的东西。你没有给出标准公差等级,没法告诉你实际值。
Φ=12的H10最小-0,+1.2μm
               ;最大-0,+2.7mm
鉴定完毕

网友:
公称直径Φ12,H代表基孔制,其公差等级为10,上极限偏差0.07mm,下极限偏差为0.公差为0.07mm。可以去看看互换性与测量技术基础里面有详细介绍怎么查表

网友:
装一个cad的天河插件就可以了

网友:
就是一个简单的公差啊,IT10查表得公差=0.07mm,再看公差带分布,H表示下偏差EI为0,故上偏差ES=0.07

网友:
书上有,多看书

网友:
差点看得我都没自信了,以为H10 不是IT10 基孔制了 但是会不会是自己以前学的半吊子啊 怎么面5#说的那么多

网友:
H10不是基孔制,公差等级为十级。上偏差ES=0.07mm,下偏差EI=0。5楼说的好深奥啊。

网友:
哈哈,楼主不是不明白,是对自己没自信啊!

网友:
机械手册!

网友(2016-03-16):
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