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可以手动使机床动作,但不能自动吸合?

楼主(2012-10-29):
新手,今天维修了一台卧车,铁屑输送机上有一操作面板:前进、后退、停止。按键失效,不能执行动作。手动使继电器吸合,动作执行。但不能自动吸合,怎么办?

网友:
继电器坏了吧,查查继电器磁铁线圈或是线圈回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A:
自动时,继电器线圈有电吗??

网友B:
检查继电器线圈控制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继电器线圈控制电路。

赞同

网友:
前进、后退都没有的话查查控制回路熔断器是否正常。两个继电器一起坏的概率较小。

网友:
继电器线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动时,继电器线圈有电吗??

继电器不能自动,手动时又弹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