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形怎么用CAD画出来

楼主(2012-10-29):
附件里的图形用CAD怎么画出来,不要说少尺寸,就用三个尺寸。还有一个问题,用CAD作出任意一个圆的最大三个内接圆,娱乐一下!

网友A:
UG4.0草图,和i-deas里面可以轻易画出。。。。
UG里面先随意画完草图。用约束先确定位置后标注尺寸即可。
i-deas用垂直线画出直线。确定长度40也可以轻易画出

网友(点评):
大哥,我不是要你用UG proe 用CAD.

网友:
引用 网友A:
UG4.0草图,和i-deas里面可以轻易画出。。。。
UG里面先随意画完草图。用约束先确定位置后标注尺寸即可。
 ...

SORRY。大学毕业后就没再用autoCAD了。

网友B:
画了一下

网友(点评):
这个是机械制图的精髓啊。~

网友(点评):
好聪明啊

网友(点评):
好聪明啊

网友:
通过这个图就能反映出CAD和Solidworks及proe的区别。用solidworks和PROE可以很轻易的画出来

网友:
画的不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了一下

啊,真是好思路

网友C:
CAD制图不光是要不掌握制图技巧,更要对许多基础的几何知识融汇贯通,这样才能快速而准确地完成制图工作。
大家试试看这个图,看看您能在多短的时间内完成!

网友(点评):
俩边延长线。F R 30.

网友D:
“任意一个圆的最大三个内接圆”?圆的内接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任意一个圆的最大三个内接圆”?圆的内接圆?

这个真不会,大侠怎么画

网友:
一点难度都没有?

网友(2013-04-25):
有个命令叫等距,直接输入O,再输距离40,然后鼠标点击偏移这边就可

网友:
用UG草图很好画的啊  CAD不怎么玩

网友:
引用 网友C:
CAD制图不光是要不掌握制图技巧,更要对许多基础的几何知识融汇贯通,这样才能快速而准确地完成制图工作。
 ...

画完直线倒角就行了

网友:
这只是几何知识嘛

网友:
到了大海才晓得长江不过是条小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