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床的在线监测,要磨削一个大型轴承的内圈,精度要求高

楼主(2012-10-29):
现在做一个课题,需要磨削一个大型轴承的内圈,精度要求高,加工过程由于砂轮的磨损需要进行检测和补偿。哪位高手能给些建议和帮助。

网友A:
询论坛里的螺旋线,大直径如果是直接检测估计不容易,应该是间接检测能容易点,只检测一边,检测设备最常用的就是马波斯的,几乎被其垄断。

网友:
如果是非量产,那还是磨磨测测比较合理。
如果是量产,直接加主动测量仪以批量保证尺寸一致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询论坛里的螺旋线,大直径如果是直接检测估计不容易,应该是间接检测能容易点,只检测一边,检测设备最常用 ...

能讲一下什么原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询论坛里的螺旋线,大直径如果是直接检测估计不容易,应该是间接检测能容易点,只检测一边,检测设备最常用 ...

能具体讲一下吗

网友(点评):
上面的螺旋线是大神,他做磨床的。也可以找marposs给你做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