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 看看我这么算合理吗?

楼主(2012-10-29):
根据 切削速度与转速的关系; V =3.14*N*D/1000

   铝合金件 我查了下切削速度大约在300左右   用D=20 的立洗刀 开槽 ,

转速N=4777 ,  转速好快啊 ,这样没有问题吗?

网友A:
有点快了,不能用小一点的刀吗?20的刀不便宜吧。

网友(点评):
可以啊,但我们老板不在乎 这点小钱!

网友:
。。。。。。。。。。楼主。。。。。。。。。。你2了。。。。。开槽的线速度应该相对降低,要考虑刀具刚性和受力方式。。拉面的时候250的线速度也可以。

网友(点评):
你好,铝合金拉面时转速和进给应该 控制在什么范围呢,我拉面时老振刀怎么回事?尤其是小凸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点快了,不能用小一点的刀吗?20的刀不便宜吧。

不在乎钱好办,买好点硬质合金刀,不用20的用个12的6刃的就行了,(不知你槽多宽和深)弄个56千转,进给3000左右,吃刀0.6

网友(点评):
你牛,老板是不在乎钱,但老板娘在乎 呵呵 .....

网友(点评):
我没有给你乱说,这是优能铣刀的切削参数。

网友:
线速度莫完全按书上来呀,适应打个7折就差差不多了

网友:
提醒一句,一切都是建立在机床功率前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