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速杆球加工,请教

楼主(2012-10-30):
请教各位前辈数控车加工这个零件,怎么加工?具体方法步骤?

网友:
叫你学学普车作为基础, 你偏要说数控才是最强大的。现在不知道怎么装夹了吧?

网友(点评):
这个工件和普车没关系。棒料装夹打孔外园割断一次成型。

网友(点评):
这应该不存在装夹了吧,棒料一次性加工完成啊。要是需要装夹也可以车个圆环套上再加压板就可以装夹啦。

网友A:
基本的话,可以先镗孔,然后使用G73来完成外部加工 ,最后切断。(可以买右性切断刀)

网友(点评):
G73怎么编起点,用副偏角大点的外圆车刀可以加工吗??先钻孔再绞孔,最后外圆成形不就会断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基本的话,可以先镗孔,然后使用G73来完成外部加工 ,最后切断。(可以买右性切断刀)

首先,你的工件时毛坯加工,害死直接棒料加工的?加工工艺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的工件时毛坯加工,害死直接棒料加工的?加工工艺是有区别的。

棒料加工

网友:
干好空用涨心轴

网友(点评):
什么意思??请教

网友:
好车,不用涨心轴

网友(点评):
前辈赐教

网友(点评):
是棒料还是毛胚件?

网友:
搞好球面再打孔,镗一刀,让工件自己挂在镗孔刀上

网友(点评):
搞好球面在钻孔就掉钻上了吧!

网友(点评):
有把握钻出尺寸的就直接钻出来,没把握钻小孔镗到尺寸

网友B:
这个工件唯一难点是刀具副偏角干涉,想一次裝夹搞定用切刀,一刀双补双项限,这点能明白的人少,还有一种就是两头接圆弧,不过对刀要精确,两把刀差异1丝內,才能接刀痕不明显,翻面加工跳动也要控制1丝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件唯一难点是刀具副偏角干涉,想一次裝夹搞定用切刀,一刀双补双项限,这点能明白的人少,还有一种就是两 ...

大侠一刀双补双项限中的双项限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用刀尖半径补尝时,会要求在刀补界面里输入刀尖方向,0至9,这样才能加工出正确的交点尺寸,刀尖方向又称为刀尖项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件唯一难点是刀具副偏角干涉,想一次裝夹搞定用切刀,一刀双补双项限,这点能明白的人少,还有一种就是两 ...

懂了!!万分感谢,以后切槽刀可以更灵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