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加工Φ3小直径不锈钢,请教

楼主(2012-10-30):
加工中心加工Φ3小直径深度300MM,怎么加工,工件材质不锈钢(x12crmos17)

网友:
你这个问题不是加工中心就能解决的了。300mm长3mm的孔。在深孔加工里面都算是比较棘手的。建议去深孔论坛看一看。

网友A:
你也是个人才,希望多少年以后加工中心可以做到

网友B:
像这样的孔不用考虑CNC了,精度高的就用慢走丝,精度不高的用块走丝或者是深孔钻

网友(点评):
你这个慢走丝和快走丝还是要打孔的,只有直径3毫米的,你打算钻多大的穿丝孔?穿丝孔难度都很大。

网友C:
Φ3*300MM,不锈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这样的孔不用考虑CNC了,精度高的就用慢走丝,精度不高的用块走丝或者是深孔钻

打孔的话现在有穿孔机   只要不是钨钢的材料   它穿得效率都很高   300深的话大概10分钟穿透    最小的可以穿到0.3的孔

网友:
看你要求高不高,低的话,直接电火花穿孔到尺寸
要求高的话 穿个小的空再慢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Φ3*300MM,不锈钢......

现已经解决,试加工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也是个人才,希望多少年以后加工中心可以做到

加工中心试加工成功了,光洁度3.2;直线度0.18,钻深300mm、直径3mm;设备卧式加工中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中心试加工成功了,光洁度3.2;直线度0.18,钻深300mm、直径3mm;设备卧式加工中心。

成功就好!!

网友:
真是人才,LZ不如把加工步骤贴出来,

网友:
简单的说:1、钻引导孔,2、枪钻 两次    加工。

网友:
哦,加工中心也行???

网友:
太深了,CNC很难加工,我厂有有一种零件,304不锈钢0.45MM
深10,很轻松搞定

网友D:
用电火花穿孔机比较好穿,

楼主(2013-01-17):
引用 网友D:
用电火花穿孔机比较好穿,

终于解决了,不过就是成本太高,

网友E:
楼主厉害!加工过程中有辅助支撑吗?

楼主(2013-04-09):
引用 网友E:
楼主厉害!加工过程中有辅助支撑吗?

没有

网友:
批量生产来哥地方买台数控枪钻深孔机,进给速度一分钟35,光洁度1.6,一次打到底,300就8分多种。
关键比你那个便宜多了。

网友:
厉害啊  这也成功

网友:
用两爪卡盘夹住加工呢?卡爪先加工一下

网友:
求解楼主加工方法,楼主真是人才

网友:
车销轴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工中心试加工成功了,光洁度3.2;直线度0.18,钻深300mm、直径3mm;设备卧式加工中心。

你怎么干的?

网友(2013-05-09):
希望楼主分享下经验。。也共同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贴图看看你怎么加工出来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