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衬套和直线轴承的实质区别是什么?

楼主(2012-10-30):
滚珠衬套和直线轴承都是起导向作用的,想请教各位前辈滚珠衬套跟直线轴承比有什么特点,什么情况下才用滚珠衬套?

滚珠衬套

直线轴承

网友:
滚珠衬套-行程短精度高,直线轴承行程长精度稍低

网友:
直线轴承是固定的,滚珠是循环的,精度低,承载能力小,不适合转动
滚珠衬套是随动的,滚珠是分布式的,精度高,承载能力大,也能转动

网友:
2楼+3楼解释就完美了

网友:
直线轴承保持架是固定的,滚珠只能沿着轴向循环运动,不能转动,移动时因为保持架和外圈固定,行程长
滚珠衬套转动时类似于行星齿轮,滚珠相当于行星齿,转动时保持架也一起运动(类似滚动轴承)
滚珠衬套移动时,假设内部杆固定,外圈移动速度为v,则保持架的速度为1/2v,有速度差所以行程短(抽屉条就是这样)

网友:
达到的功能用用途应该是一样。

网友:
有无更直观的,比如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