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组合可以连接成一套自动关门系统吗?

楼主(2012-10-30):
一个光电开关,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电插锁,可以连接成一套自动关门系统吧?(光电开关得信号,控制电插锁的舌头伸出与缩进)。鄙人主要是对电插锁不熟悉,所以想请教高手。

网友A:
电插锁的检测一般是门磁,所有的电路全部在门框上面,门上面只是个固定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插锁的检测一般是门磁,所有的电路全部在门框上面,门上面只是个固定片!

门磁太高级了,我只想用光电开关控制

网友A:
我晕!门磁其实就是干簧管,和光电开关比起来哪个高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晕!门磁其实就是干簧管,和光电开关比起来哪个高级啊!!

小弟无知啊。大侠,上次好像是你回答我的问题。那个棉签点数的,中间的储料装置怎么设计才最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弟无知啊。大侠,上次好像是你回答我的问题。那个棉签点数的,中间的储料装置怎么设计才最简单

这两天在考虑中,数目的准确度是个问题,尽快给你个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天在考虑中,数目的准确度是个问题,尽快给你个参考!

大侠,我无法用语言表达此刻的心情。你还专门为我考虑。真感动,我什么都不想说,我只想说大侠,你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