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2-10-30):
大家看看,零件的边沿的一个放大图纸。

网友:
我以前问过客户,他们说是倒角。负0.1至负0.3

网友:
这个表法没见过

网友:
倒角呀,那个数字是公差。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
倒角公差,不能倒得太钝

网友:
第一次见到,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 学习了

网友:
没见过,感觉不规范啊

网友:
倒角还需要公差,这样的精度能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2012-12-10):
楼上们说是倒角不能倒的太钝,那么公差代表什么意思啊?倒角要倒多大的?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
是去除锐边符号,标注里面有专门的解释;

网友:
应该是倒角,后面的是范围,互换性的书上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