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PDF虚拟打印,在网络上找了蛮久,都不是。。。

楼主(2012-10-30):
如题:求个PDF虚拟打印,在网络上找了蛮久,都不是。。。
在此谢谢了。huande0929@126.com

网友:
安装adobe 阅读器也就是PDF软件,会有一个PDF打印机的,直接就可以用,很方便

网友:
这个就是,很小。
打开TinyPDF.exe,点击安装,此时就在打印机页面生成一个TinyPDF的打印机,在打印各种文件的时候,选取这个TinyPDF的打印机,就可以把任何文件转换成PDF格式了。

网友:
百度搜  DoPDF .很好用的PDF虚拟打印!

网友:
严重推荐原版:Adobe Acrobat 9 Pro。。。。虽然容量很大,但很好用的说。。。

网友:
我都是用的pdfFcatory ,也挺方便的

网友(点评):
好东东,安装成功。win7的问题解决了,谢谢!!!

网友:
最简单实用的是dopdf,超级好用,用了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