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焊接应力退火的温度

楼主(2012-10-30):
去焊接应力退火的温度是多少?不锈钢是否固溶后可以达到最软状态

网友:
不同的材料温度不同的。你翻看下退火技术相关的书籍,里面描述得非常详细!比如22号钢,焊接后退火,从740---920度,时间是多少忘记了。

网友(2013-09-01):
去应力退火一般低于相变温度50-150℃,如果是调质态退火温度要低于调直回火温度,一般低50-100℃。

网友:
气弹簧的应用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