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oi td系统的宏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2012-10-31):
我们公司买了台fanuc oi td系统的磨床。在宏程序中出现 G101  G102  G103  G104等。查看相关指令表没有这些指令的注释,这是个什么指令啊?请有经验大侠帮忙解惑!!谢谢了

网友A:
那个厂家的?
这是机床厂自己开发的磨削循环指令,FANUC手册上是不解释的,要看机床厂家自己的手册才有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厂家的?
这是机床厂自己开发的磨削循环指令,FANUC手册上是不解释的,要看机床厂家自己的手册才有讲。 ...

谢谢大侠指点,他们厂家自编的M指令要怎么知道他是控制什么的。在梯形图上能体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厂家的?
这是机床厂自己开发的磨削循环指令,FANUC手册上是不解释的,要看机床厂家自己的手册才有讲。 ...

上海机床厂的。谢谢大侠

网友A:
M指令,宏调用的情况是在参数里设置的
做为辅助功能,是在PMC里编的
上机的确用了宏编译器做了二次开发,但听用户反映使用不是很灵活。

网友:
自定义g代码

网友(2013-07-25):
我们最近也才买了一台,不过我们宏程序都是以#出现的,

楼主(2013-11-13):
引用 网友A:
M指令,宏调用的情况是在参数里设置的
做为辅助功能,是在PMC里编的
上机的确用了宏编译器做了二次开发, ...

大侠有这方面的学习资料吗?本人想了解一下。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