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丝杠的使用情况,请教

楼主(2012-10-31):
请问哪位使用过双向丝杠,给讲讲使用的情况。比如:双向丝杠的轴径尺寸大小,负载有多大,轴向力能够承受多大,丝杠的转速多高,换向时的冲击如何,使用寿命等等。很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多谢。

网友:
1

社区里有一些帖子,想了解就自己搜看看。

网友:
我只是做过双向调节丝杠 只是简单地用来调节结构涨紧的

网友:
我订的双向丝杆估计在路上了,过两天我装上了再过来说。

网友:
只用来调节对中

楼主:
过去用过一种大改锥,改锥里有一个弹簧和一个双向丝杠,紧螺钉的时候不用手拧改锥,改锥头顶住螺钉槽只用手来回地使劲推改锥,改锥头旋转,螺钉就紧住了。卸螺钉时,改锥上有个钮扳一下,改锥头顶住螺钉槽,同紧螺钉一样用手使劲推改锥,转向相反,螺钉就卸下来了。只是这种改锥使用时间不长,容易坏。
此种丝杠也可考虑用到其它的往复运动的机构中,只是不知使用寿命如何。

网友:
建议找个厂家说说你的要求
会给你合适的建议的

网友:
以前只用在调节上的,还是整套外购的,学习了。

网友:
用气缸不行吗

网友:
没有用过

网友(2018-11-03):
双向丝杠一般称为往复丝杠,轴径和螺距接近,正反螺旋线的交接处是尖角,所以横向负载能力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