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点悬浮式离合压问题,请教

楼主(2012-10-31):
三点悬浮式胶印机离合压工作原理学过印刷的都明白,通过三个辊子(其中一个是带弹簧的浮动辊子)支撑中间的曲线套,曲线套转动到不同的平面与两个固定辊子接触时使曲线套中心移动,从而实现离合压。请教现代的胶印机生产中,这个曲线套的轮廓曲线有什么方法设计?

网友A:
楼主贴个图,大家好参与讨论

楼主:
   贴个图片
图中 7是离合压曲线套; l另一张是三维图。工作原理是自身转动到不同的位置,通过其轮廓与三个棍子接触产生的反作用力使自身位置发生改变,从而带动橡皮滚筒位置变化。我想到的设计方法是通过软件模拟其运动曲线,最后通过描点的方式得到其轮廓曲线。但我觉得这不是最好的办法。希望论坛里的大侠们谈谈自己的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贴个图,大家好参与讨论

谢谢提醒~已贴图~欢迎讨论~

网友B:
按凸轮设计的方法即可,没什么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凸轮设计的方法即可,没什么特别的

凸轮设计的方法也有多种,图形法、解析法等,这个曲线机构应用哪种凸轮方法解,请大侠说的详细点~

网友C:
考虑位置要求来设计,这个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三点悬浮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你是否清楚?否则既无法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位置要求来设计,这个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三点悬浮解决的根本问题是什么你是否清楚?否则既无法设计 ...

     书本上介绍的是:使用三点悬浮式离合压的优势主要是缓解了使用偏心套时对墙板加工精度的要求。个人觉得三点悬浮式离合压设计复杂,但是在结构上巧妙的解决了顺序离合压的工艺问题。不知道这样说对不对,还请大侠多指教一二~~~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书本上介绍的是:使用三点悬浮式离合压的优势主要是缓解了使用偏心套时对墙板加工精度的要求。个人觉 ...

顺序离合压都能够实现,主要是中间一次合压的压力与完全合压后的权重,一次合版压,二次合印压,那么,一次合压的时候,版压与正常压力比值是多少,这是有严格要求的,否则影响转印从而影响印刷效果(大约初期十张纸)

网友(2013-06-28):
      三点悬浮的优点:
    1.结构紧凑;
    2.工作时对滚筒有缓冲作用,如果有异物或者多张压进去,可起到保护其他机构不受太大的损伤,尤其是滚筒轴颈位置,如果是偏心套式的蒙车,对滚筒的冲击大,而且排除很困难;
      3.3点悬浮式的版滚筒与橡皮滚筒都是走滚枕的,印刷产品的质量更可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顺序离合压都能够实现,主要是中间一次合压的压力与完全合压后的权重,一次合版压,二次合印压,那么,一 ...

这个压力的大小是由弹簧决定的,改变不了,所改变的是滚筒的距离,3点悬浮结构的特点!

网友(2014-01-16):
引用 网友D:
这个压力的大小是由弹簧决定的,改变不了,所改变的是滚筒的距离,3点悬浮结构的特点!

这个是表征,那改变的距离多大为最合适呢?距离的变化是在版压和印压变动合理的情况下设计出来的,并非是你简单想象的那样。

网友(2014-04-22):
三点悬浮,既然是滚枕接触的,怎么改变压力大小呢?弹簧的大小是一定的,请问下楼上的!

网友(2015-10-14):
我做的不干胶印刷机上就有这种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