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种金属密封是什么标准的

楼主(2012-10-31):
大概如下图所示的这种密封是什么标准的?不管是国标 行标 企标,都可以啊。网上搜了很久也没找到我们单位里叫这个压环 压帽,用于毛细管的密封。求助啊~

网友A:
这不是和卡套一个道理吗

网友:
和锥阀密封相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和卡套一个道理吗

道理我大概明白,就是这个的标准是什么不知道,具体油口的尺寸应该是有标准的,不能总是大概毛估估的吧。。。

网友:
螺纹应该按照直管螺纹标准走吧,比如Z1/8"   Z3/8"  等,至于密封部分的锥口,球套,这个可以根据自己设备能力,加工方法,确定锥度,直径等参数,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那个球形的环(压环)和接头(压帽)是购买的,油口螺纹是M8*1的 现在就是想知道油口密封处的R1.5这个数值是如何得到的,收缩处的直径如何取,这种类型是不是有标准的?

网友:
刚进入机械行业,学习中……

网友:
不明白指的是螺纹处还是球形处。

网友(点评):
那个接头一样的压帽和球形压环是买来的,自己要确定油口上的R1.5等尺寸,相应的标准不知道

网友(2013-03-14):
最重要的是不漏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