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料带锯机液压油多久换一次?

楼主(2012-10-31):
公司的带锯机
开机一段时间后下锯速度越来越慢
是不是液压油要换了
多久换一次好呢?

网友:
换油周期不是固定的,与使用频率有关。如果机台多,就要取样化验,根据质量指标数据,对照标准确定是否要更换。如果机台少,使用频率小,一般半年更换一次。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