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钣金件展开图是怎样的?

楼主(2012-10-31):
(图片)

网友:
图片没打开
是我这里的问题还是楼主?

楼主:
上面是直径650,,高600,,下面是100*200,,,厚度1.0,,,求展开图。。

网友(点评):
是一个扇形。

楼主:
我用SOLIDWORKS画的,,不能展开,,能帮手展开一下吗??谢谢。。

网友:
搜搜看,天圆地方,网上大把的资料

网友:
有类似的标准手册,好像是给水排水管道设计图册,或是建筑制图手册,记不清了,一共有好多册的,你网上找一下

网友:
就是天圆地方呀,加我QQ275064922,可以送你一个放样工具!(由于文档有14M多,没法上传!)

网友:
将面展开,不要将实体展开

网友A:
如果有WOLDIWORKS展开的话。建立模型的话需要在中间裁出1MM的缝隙就可以展开了。可以试一下。如果有太多的非标展开的话。可以用一下这个软件 。AUTOPLO。里边有很多各种的非标模型展开!

网友:
你说的天圆地方应该就是这个样子

网友:
根本就不能用sw钣金画这图,本人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WOLDIWORKS展开的话。建立模型的话需要在中间裁出1MM的缝隙就可以展开了。可以试一下。如果有太多的非 ...

矩形要圆角

网友:
有圆角也没有关系呀?

网友:
天园地方展开,钣金展开的基本,书上都有

网友(2014-11-14):
这样不就可以

网友:
下载一本钣金书看看

网友:
有CATIA线框和曲面设计可以直接展开

网友B:
我只能说用Creo2.0你这种“天方地圆”是无法展开的

网友:
钢构CAD啊啊啊啊

网友:
刚开始做钣金吗?

网友:
只有计算展开

网友(2015-02-21):
如果有WOLDIWORKS展开的话。建立模型的话需要在中间裁出1MM的缝隙就可以展开了

网友(2015-04-06):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说用Creo2.0你这种“天方地圆”是无法展开的

你好,可以展开的

网友:
这种可用proe展开的

网友:
这个网上是有教程的

网友:
请高手赐教啊

网友(2022-01-20):
这就是一个纯正的天圆地方零件,SW  CREO等三维软件都可以轻松的展开

网友:
给你一个展开计算的,我一直用的。

网友:
百度搜索天圆地方展开,按照步骤绘制即可,注意方形底图注意倒圆角

网友:
不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