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阀阀芯卡主,清洗无用,该怎么办

楼主(2012-10-31):
各位大师
我们用的是力士乐的M7多路阀,主阀阀芯卡主不能换向,拆开后发现阀芯一侧和阀体都有磨损,清洗阀体和阀芯了,还是卡。请问该怎么办呢?
希望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把阀更换了事吧!

网友:
现在的状况是呜呼了,没治了,扔了吧,

假如有多个,有一大堆可以选配的,找一个有手艺的给选择、研配以后还可以用,你自己玩不了,

网友(点评):
随着老一辈的匠心有退休,新一辈多靠机床保证,现在这种能研磨阀芯阀套的手艺人在国内可能已属于珍贵文物罗。。。

网友(点评):
现在不仅是手艺没有了,就是拆一个东西摆桌子上,都没有人懂了,你教给谁看,说都说不明白,再说,人家都烦了,哈哈

网友(点评):
这恐怕是最实惠的解决办法了,不过配研需要有手感的老师傅才行,中间还有很多经验。

网友:
液压侧向力知道么?一侧已有磨损了,卡紧力出来了。。。

楼主:
补充一下,我们现场临时做了一下处理。
就是用较细的砂纸打磨了一下磨损的部位。打磨之后阀芯可以换向了。

网友:
我建议,如果是用在关键的动作上,还是换个新的,比较好。

网友:
直接换新的吧。

网友:
摩损部位打磨就可以换向,貌似磨损造成摩擦太大,以致换向困难

网友:
可以找一下阀芯的弯曲度,看是否满足要求,照你的方法打磨的话,会不会有内泄漏啊

网友(点评):
肯定有内泄漏的,不过如果是换向阀 能换向就好了,能用就是硬道理不过时间长了肯定也会出问题的

网友:
检查阀芯卡的位置,有什么异物,最好检查一下过滤器,有什么颗粒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