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上钣金小作坊,请教

楼主(2012-10-31):
我想上钣金小作坊,类似做机柜,想用等离子下料,普通数显折弯机加工
请明白人指点一下,联系哪些厂家,经济实用,还能保证精度。
谢谢各位前辈

网友A:
为啥不上剪板机啊

网友(点评):
剪板机不会用啊,下料形状也特殊

楼主:
再请问,折3公分台阶,最大可以使用多大半径的折弧刀具。谢谢高手

网友:
一个钣金小作坊,又是等离子,又是数控的,让俺等轮锤的泪奔

网友(点评):
请长官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上剪板机啊

形状特殊,所以想用等离子切割,还要焊接

楼主:
顶一顶,UP UP,在线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顶一顶,UP UP,在线等

有想法,兄弟在哪里,能加扣扣聊聊么 我的QQ13798185646

网友:
有理想,一定会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问,折3公分台阶,最大可以使用多大半径的折弧刀具。谢谢高手

3公分的高度吗?好矮

网友(点评):
你好,我想做3公分的台阶装饰,可能2公分,确实不懂折弯,想做的好看一点,用圆弧代替直角,请问可行吗,最大使用多大半径的折弧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3公分的高度吗?好矮

关键看你用啥设备,圆弧可以,但要考虑两边封板,另外要考虑其他折弯模的开模尺寸,下模槽口尽量靠边,那样你的圆弧就可以做的较大;数控等离子下薄板料没有意义,打小孔、开细槽都不行,现在一台台式等离子也不便宜,小型YAG激光机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