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的直径是5mm,要与齿轮连接,可以使用胀套吗?

楼主(2012-10-31):
电机轴的直径是5mm,要与齿轮连接,可以使用胀套吗?

谢谢。

网友A:
使用轴径太小,标准胀套允许最小轴径为12mm,如果选择胀套的话,需要特别定制。另外要考虑到胀套的尺寸和本身的质量。电机轴为5mm,电机所传递的扭矩估计不大,没有必要选用胀套,通常这种小尺寸轴都是将输出部分铣平一小段,连接负载的。

网友(点评):
这种方法最可行,也是通用的做法,比如小的直流电机,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可以啊,只要扭矩,惯量在额定范围
自己做一个胀套好了

网友:
自己做胀套要计算好受力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轴径太小,标准胀套允许最小轴径为12mm,如果选择胀套的话,需要特别定制。另外要考虑到胀套的尺寸和本 ...

嗯,谢谢,把电机轴铣平一段,这个方法应该可行,我试一下吧

网友:
可以加顶丝

网友:
用联轴器不就可以了

网友:
那种柔性那种联轴器,铝件的

网友:
米思米有这种胀套吧,也就是里面的免键轴衬。方便的话,扭矩不大可以用顶丝。如果扭矩稍大,可以把齿轮做成阶梯轴形状,在较小的圆柱上沿轴向切槽,然后用螺丝锁紧,夹紧轴。

网友:
楼上是正解

网友:
网友强大,看过,记下。谢谢

网友(2012-12-03):
看楼主 哪样选择了 几种方法也有了

网友:
精品点评

网友:
直接做齿轮轴可以吗?

网友:
为什么不用固定环呢,我觉得最好齿轮与固定环一体的结构

网友:
按标准,涨套好像没有这么小的直径,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没有。但是,如果非要用涨套,自己加工个非标件,也不是不可以。另外,如此小的轴,扭矩肯定不会大了,非要用涨套不行吗?负载跟轴的联接形式好多好多,怎么就不能采用别的方式联接呢?